板载声卡维修

楼主(2026-03-23):
收了4块a88x主板,有三块a88x声音有问题,设备管理器上不显示瑞昱的板载声卡,其中一片技嘉a88x G1.sniper主板更换了声卡芯片,设备管理器上还是不认声卡。
据我所知,主板声卡故障总共有4种情况:
1、声卡供电线路故障;
2、声卡信号线路故障;
3、声卡芯片故障;
4、桥故障;
接下来我要做的是把逐个情况一一排除,比如用万用表测量供电线路电压正不正常,或者从测试过板载声卡没问题的同一型号主板上拆声卡芯片更换来确定或排除是声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A:
声卡故障还是比较好解决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设备管理器上不显示瑞昱的板载声卡,你提到的第四个情况(桥故障),请问如何判断和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设备管理器上不显示瑞昱的板载声卡,你提到的第四个情况(桥故障),请问如何判断和测量?

目前不知道,最简单的方法是买一块型号一样的板子,把桥拆下来换上去,试试,如果恢复正常就是桥损坏了,如果不恢复就不是桥的原因;或者能排除前面三种情况,剩下就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故障还是比较好解决的

大哥,教教我

网友:
bios也有可能吧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我用了pcie转接卡插了nvme固态,我刷了一个魔改bios(官网原版增加了nvme模块)就能识别瑞昱声卡了,好像是bios在没增加nvme模块的时候插m.2固态会自动屏蔽板载声卡。

网友:
是的,操作系统和bios都有可能

网友:
查了主板手册,发现板载声卡跟pcie是共享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