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的真实型号有人知道吗?

楼主(2026-03-23):
丝印:CKC,,去TB上能买到,但是没写出真实型号。也能找到类似的芯片,但是我想查他的真实型号。。。查不到。。

网友:
丝印反查网看看

网友A:
矽力杰(Silergy)SY7072AABC

网友:
豆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矽力杰(Silergy)SY7072AABC

明显不对,你的是6pin,我的8pin

网友:
问问淘宝店家啊,或者问问豆包,没见过

网友B:
这是显卡供电常用的小料,淘宝就3家有卖的,真实型号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显卡供电常用的小料,淘宝就3家有卖的,真实型号不知道

是的,买是能买到,就是不知道真实型号。

网友C:
看周围有没有电感,和芯片直连的电容(boo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周围有没有电感,和芯片直连的电容(boot)

很明显,你很专业,你能找到这个芯片型号。
我看过电路图,CKC芯片原图确实是这个型号,但是这个型号的丝印是08。

周边的元件,我没有一一去对比。  只知道是5V供电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你很专业,你能找到这个芯片型号。
我看过电路图,CKC芯片原图确实是这个型号,但是这个型号的 ...

芯片代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芯片代用了,,,
因为手头没有rt7296,
找了丝印:1ADPN   8脚电源芯片 型号: MP1475
看了下引脚定义一样,实际装上电压会升高。

我本以为引脚定义一样,就能代用,实际还要看周边外围电路是否一样,否则装上后电压升高,烧一大片。

所以:rt7296,也是有所忌惮,不过,我更认为,7296能代用,必竟原理图就是这个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因为手头没有rt7296,
找了丝印:1ADPN   8脚电源芯片 型号: MP1475
看了下引脚定义一样,实际装上电压 ...

还要看芯片的基准电压,有的是0.6有的是0.8,基准电压大的上去电压会升高的

量一下基准电压,试着改一下分压电阻就没问题吧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要看芯片的基准电压,有的是0.6有的是0.8,基准电压大的上去电压会升高的

量一下基准电压,试着改一下分压电阻就没问题吧

选电阻还是有点麻烦了,还要考虑功率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一下基准电压,试着改一下分压电阻就没问题吧

选电阻还是有点麻烦了,还要考虑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