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修技嘉笔记本的大神啊

楼主(2026-03-23):
最近接连接到2个技嘉的本,问题都是会不定时重启,插适配器会明显些,感觉是通病,本来以为是CPU供电电阻变质或者集成芯片的问题,但是一个一个代换也没用,电阻也都量过了是正常的,实在头疼没思路了,求助技嘉笔记本修的多的大神

网友:
打波,做U

网友A:
我修过一个是开机蓝屏报错重启,我是加焊了cpu就好了(要挑掉cpu四个角的胶)。你可以cpu散热器边上三个螺丝不要拧太紧试试。忘记说了,我是amd的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是开机蓝屏报错重启,我是加焊了cpu就好了(要挑掉cpu四个角的胶)。你可以cpu散热器边上三个螺 ...

CPU已经重新做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应该不是CPU,这两台都是10代CPU,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已经重新做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应该不是CPU,这两台都是10代CPU,没那么容易坏

重启有蓝屏还是突然黑屏又自动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启有蓝屏还是突然黑屏又自动开?

就只是用着用着会黑屏重启而已,不晓得问题出在哪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只是用着用着会黑屏重启而已,不晓得问题出在哪个电路

查一下充电方面的

网友:
把BIOS芯片换掉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