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UEFI下更新固件方法

楼主(2026-03-23):
UEFI下更新固件方法
当我们需要更新固件(UEFI和PMON都是固件)时, 在Shell下找到文件后, 通过spi -u filename的命令, 即可完成固件更新.
当然图形界面下也有相关接口, 可以自己理解一下英文再操作.
GRUB
GRUB界面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ksohtml14160/wps1.png如图, GRUB界面下列出了几个选项, 其中第一项vm.mxd是我自己加的内核, 第二项Loongnix GNU/Linux是系统自带内核, 第三项Advanced options for Loongnix GNU/Linux是高级选项, 通常包含一些恢复模式的选项, 第四项是System Setup--系统设置, 其实就是进入UEFI Setup界面.
然后在界面的最下方:
Use the ^ and v keys to select which entry is highlighted.Press enter to boot the selected OS, e to edit the commands before booting or c for a command-line.
翻译一下:
通过按上下键选择选项, 按执行进入选项, 按e去编辑选项, 按c进入GRUB的命令行.
1. 编辑GRUB选项
通常我们通过UEFI执行GRUB的efi文件即可进入GRUB界面, 然后回车便可以启动内核, 但是倘若内核无法正常启动, 我们需要加串口调试, 就需要我们按e去编辑选项, 比如增加串口或者进入单用户模式等.
按e后进入下图, 我们可以将光标通过上下左右按键, 移动至linux开头的那一行, 并在行末加入想要的参数比如串口console=ttyS0,115200 earlycon=uart,mmio,0x1fe001e0.
可以看到, 界面最下面仍然有一些文字, 告诉我们按下Ctrl-X组合键或者F10可以直接启动, 按下Ctrl-c或F2进入到GRUB命令行, 按下ESC可以退回上一步.
2. 手动找grub.cfg
当我们在UEFI下执行GRUB的efi文件后, 加入grub.cfg的路径有问题, 则需要我们手动找到grub.cfg并且加载:
GRUB命令行操作
逐个说明上述命令: 首先ls命令能够看到当前能够识别的设别, 其中hd0表示一块硬盘(Hard Disk0), 如果有多个硬盘将以hdx的形式显示.
但是hd0并不具有文件系统, (hd0,msdos2)这种形式才表示有文件系统, msdosMBR的分区格式, msdos2也就表示MBR硬盘上第二个分区.
然后逐级用ls命令找到grub.cfg的路径:(hd0,msdos2)/boot/grub/grub.cfg.
最后通过configfile命令, 解析grub.cfg文件, 即可重新回到GRUB的主界面.
3. 没有grub.cfg怎么办?
有时候, 我们会遇到有grub, 但是没有grub.cfg的情况, 这时, 我们可以稍微背下来两条命令, 这两条也就是grub.cfg中加载内核和加载initrd的命令: linux命令和initrd命令
linux命令后面加内核的路径, 以及内核启动参数
initrd命令后面加initrd的路径即可.
然后执行boot即可启动. 如下图:
grub命令启动内核

网友:
没怎么看懂,这是干啥的?

网友: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