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GJ5KN6A MB V1.2 芯片掉落

楼主(2026-03-24):
清灰时发现掉落此物 AI查询为电感芯片
铁皮顶端有腐蚀,应该是与芯片6R8 1712 半腰连接
本人新手 用不锈钢焊剂+63%锡焊丝 打磨焊接部位 反复焊接不能 怀疑芯片为镍
请问这块芯片是什么功能 是否必须焊接

网友A:
这是电感,必须焊接,应该是电感的引脚断了,非常好焊,可以从其他主板上找一个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是电感的引脚断了。 我不太明白,请问是找一个引脚后取下引脚还是继续加焊电感和原引脚。我打磨了电感和引脚 用380度烙铁 反复尝试焊接了 一下午(新手太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感,必须焊接,应该是电感的引脚断了,非常好焊,可以从其他主板上找一个

已经购买了电感带引脚 ,先想办法把原来的引脚取下来了。

网友:
电阻而已  直连就行

网友:
电感掉了,附上一张主板正面图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