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放电OZ8685LN 搞不懂

楼主(2026-03-24):
电池识别电量,插充电器显示器有充电标志 ,充不进去。拔掉充电器不关机。电池可以开机 。就是插充电不升压。这个芯片是不通过 上下管直接 通过PL10 进电池?
芯片
显示器
充电
电池

网友:
内部集成了mos管

网友:
楼上说的对,内部集成上下管的

网友:
这种好像是先变成电池电压在充电的吧 不是经过了一个电感吗 芯片集成了上下管

网友:
始终不升压 88芯片 EC 都换过了,6脚IAC 始终是0V 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