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一体机PC模块MT41A维修小结

楼主(2026-03-25):
   学校各种一体机众多,其中希沃就有好几种,这里介绍两款希沃MT41A的维修过程:
这是第一款:

这是第二款:

    虽然都标的是MT41A,但是主板的布局和所用元器件都有一些不一样。

    先说这两款机型的故障:
    第一款:元器件PQ9击穿,造成一体机电源灯不亮,无法启动,更换PQ9场管AON6414后可以使用一段时间,后来周边电容、电阻换了一遍,故障依然,甚至后来换上场管一通电立即就击穿——.......最后更换电感,原装R36直插电感更换为R47贴片电感问题终于解决,上电测试几十小时后再无故障。

    第二款,在一体机上偶尔开机困难,经常死机,送修后问题依旧,观察发现CPU供电电感为R24,果断更换为R47贴片电感。后经测试故障消失。

    总结,教学用一体机本身空间小,元件密度高,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很恶劣(教室内学生众多,安在黑板内,粉尘特别严重),长期使用,导致散热问题,特别是CUP周边元器件极容易损坏,这两个机器就应该是风扇失效导致工作温度过高,电感磁芯变性所致。
    因此建议教学一体机PC模块应该定时检查CPU风扇和清理灰尘,以保障教学的要求。

网友:
我修西沃最多的就是不开机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