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nm-d741,rv:10

楼主(2026-03-24):
有人知道这个板子上右下角那个升压芯片型号是ae还是ad吗,之前是5v短路报价客户嫌贵去别家了 ,被别家找到短路了但是搞的现在待机乱蹦,换了俩65994ad都一样,之前记得这边是ae的芯片,我这边接到后被商家动过是个ad的芯片,有机器的麻烦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搞好了不是升压芯片的问题

网友A(2026-04-29):
找到问题里已解决,修好后还不定时掉电,进过水的机器三修了

,送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里已解决,修好后还不定时掉电,进过水的机器三修了,送走了

掉电原因一个小电阻变质了,导致一个电压开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