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暗夜精灵TPN-Q211不触发

楼主(2026-03-24):
hp暗夜精灵TPN-Q211 ,上家维修过,烤过南桥,动过内存供电。现在故障现象是接上电源还是电池都不开机,充电指示灯也不亮,反复拔接充电器,偶尔充电指示灯亮,就可以触发开机 点亮。但几分钟后自动断电,无法再开机。刷BIOS 无效 ,后来换EC解决。新问题又来了,充电器正常开机,用电池开机后 开机键上电源指示灯闪烁 ,不亮屏。接电源适配器也一样,电流0.3-0.5 反复跳变。等几分钟偶尔正常亮屏正常使用。关键后故障依旧 。无头绪了 无图纸。只用充电器正常 ,充电器加电池一起或者单独电池也不行。后来断开电池接口的1.5 V左右的通讯线 还是检测线解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电池充电器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可能还是EC程序问题。最好找个原板料板拆个IO过去试试

网友:
这种的头疼,搞吧要大把的时间,还不一定能搞出来,搞出来也收不回时间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