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 深海幽灵Z3 AIR不开机不触发不上电通病

楼主(2026-03-24):
接到一台机械革命深海幽灵Z3 AIR 笔记本(板号:GK5MP5X MB V1.1)I7第10代CPU,客户反应按开机没反应不开机,于是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26A(感觉电流偏高),隔10秒左右自动上电到0.350A掉电,电源灯闪一下,又跳回0.026A不上电。拆下主板,测量主板电源公共点电压19V,待机也有3.3V和5V,测量南桥芯片供电1.05V正常,接着打开图纸点位图,找到EC芯片IT5571E,测量VDD等条件正常,于是按开机按钮,测量EC第21 脚PWRBTN# 3.3V有高低电平跳变,证明EC开机触发条件正常,因为PWRBTN# 输出到PCH南桥芯片,作为开启信号,接首PCH南桥发出SLP_S3#信号到各供电芯片和EC,执行下一步动作,最终测得SLP_S3#无跳变信号输出,结合论坛经验判断,基本认定PCH的问题,果断到某宝下单订购测试好保上机的南桥SRJAU,两天后,经过一轮焊接后,装机测试,待机变为0.019A,开机,按开机键,上电0.4A 0.9A 1A多,到1.8A后屏幕亮成,维修成功。

网友A:
10带6-7年了,该退役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这个品牌的 PCH  都好容易坏

网友B:
这款桥坏是通病    就怕买的桥也有问题

网友:
10个鸡哥九个桥,待机正常不触发基本就是它

网友:
通病换桥,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桥坏是通病    就怕买的桥也有问题

是的,所以下单了两个桥,用了一个测试版的,另一个全新原装的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带6-7年了,该退役了。。。。。

客户机来的,我们只负债给他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所以下单了两个桥,用了一个测试版的,另一个全新原装的退了

我都不敢买测试版的  都是买全新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桥坏是通病    就怕买的桥也有问题

我本本张,买了一个全新原装的,装上去桥又问题,亏了165;客户不肯出价了

网友:
看到这个主板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所以下单了两个桥,用了一个测试版的,另一个全新原装的退了

我一直以为同方板子只能用全新桥。下次得上测试板的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前天修到了,有待机,按开机键没有用,桥我加焊了一下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D:
鸡哥这个板型 89代 1011代都有这个通病 很奇怪,SR40B SRAJU 其他牌子很少有这种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鸡哥这个板型 89代 1011代都有这个通病 很奇怪,SR40B SRAJU 其他牌子很少有这种通病

是,之前修过一台9代的板,是SR408 换完桥就好了,估计是设计缺陷.

网友:
通病  桥.福利来了

网友:
桥单独装就是好 不会把U一起带走

网友:
帖子

会员等级:银牌维客

发消息

网友:
学习经验了,感谢楼主

网友:
十一代,桥集成到cpu了,是不是就省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