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联想Y9000P IRX8 USB失灵问题

楼主(2026-03-24):
客户描述正常使用打游戏途中,不定时USB失灵,开始以为是后置USB通病,建议客户直接购买拓展坞。结果客户说不是,在使用过程突然USB失灵后,自带键盘也会失灵,蓝牙链接的设备和USB外设也失灵,只有触摸板可以用。

提示USB设备无法识别,驱动也没有了
查了该机器键盘不由EC控制,由南桥通过一个芯片控制,芯片好像还带程序。
但是该机器左边USB口不在主板上是由排线控制的,为什么这个也会失灵呢?蓝牙耳机也失灵就很奇怪,一点头绪没有。

网友:
按你描述有点像南桥虚焊,期待验证

网友:
做完南桥故障依旧,隔天退机了。今天又来了,你猜咋了,花屏:daizhi:。4060老通病了,做完显卡不知道usb能不能好

网友:
做完显卡USB 好了吗

网友:
换USB那个4脚电感

网友:
单独usb小板拔掉有惊喜

网友:
最后好了吗?

网友:
跟显卡肯定没必然关系的

网友:
做完显卡给顾客拿回去测试了,目前三天还没回来找我。
顾客来拿电脑的时候仔细问了一下症状:
玩游戏时候usb不定时失灵,伴随着蓝牙耳机无声音,笔记本自带键盘失灵。
拿回来在我这里测试都正常,还玩了几个小时pubg都没出问题。
根据以往的经验都是该机型都是后置usb失灵,为高温导致usb供电芯片老化以及usb口四脚电感短路,围绕这边来修。
这次直接是左右两侧usb失灵连蓝牙都不行所以直接排除那边问题,开始就干了南桥。

网友:
顾客拿回去测试说usb还是会失灵,于是退钱让他自己买个拓展坞。
隔天顾客拿来说黑屏了,检测是打上驱动就黑,还好顾客好说话,我把抖音案例拿出来后顾客接受了4060通病说法。
并且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点:玩游戏玩的好好的usb失灵,键盘失灵后十几秒后电脑画面会卡死,只能强制关机。
于是重做了显卡显存,换上了最好的导热硅脂,顾客拿走,三天没有返修了。

网友A:
4060的卡,很多做了都不行,会返修,不过你的是驱动黑屏,很多驱动上去报错43的,做了也是花屏,你的是黑屏,有些不一样,好像目前驱动上去花屏然后报错43的,重做一套也不行

我倒是做过10来个,就1个返修的,只要显卡虚焊打驱动就会花,很多开机界面就会花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工模电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60的卡,很多做了都不行,会返修,不过你的是驱动黑屏,很多驱动上去报错43的,做了也是花屏,你的是黑屏 ...

我倒是做过10来个,就1个返修的,只要显卡虚焊打驱动就会花,很多开机界面就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