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R6G是什么晶体管

楼主(2026-03-24):
修理一个海盗船RM650电源,有一个贴片三极管元件丝印“R6G”损坏,根据电路分析,疑似“TL431”类元件。但网上查不到具体型号和参数,某宝查到有卖丝印“R6G”是晶闸管可控硅模块,还有一家有卖丝印"R6GPD"是和TL431同功能的电压基准芯片。有没有坛友高手遇到过该电源中的“R6G”,究竟是什么元件?

网友:
楼主最好上张清楚的图片。。。。。。。。

网友:
如果是431,跑一下电路很容易认出来。一是431用在稳压反馈电路中,R端必有上下分压电阻,上电阻接电源输出端,下分压电阻接地。二是431用在5V稳压源电路时,R和K端短接。

网友:
R6G周边局部线路

按画的这个图,R6G大概率是可控硅。 光耦3 4脚导通,12V经4.7K和10K分压触发可控硅,让可控硅导通拉低三极管基极电压,让三极管截止。 个人见解,不妥请高手指正。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6G周边局部线路

按画的这个图,R6G大概率是可控硅。
光耦3 4脚导通,12V经4.7K和10K分压触发可控硅,让可控硅导通拉低三极管基极电压,让三极管截止。
个人见解,不妥请高手指正。

多谢赐教!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画的这个图,R6G大概率是可控硅。
光耦3 4脚导通,12V经4.7K和10K分压触发可控硅,让可控硅导通拉低 ...

多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