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9000p 2023款4060显卡通病

楼主(2026-03-24):
最近接3台,重做了两遍一整套核心显存都不行,重做了两遍!还是报错,花屏,之前接的几台都搞定,是不是这类电脑成功率就不是太高!!!!!有人知道吗

网友:
是用无铅做的吗

网友:
应该先测试一下报错情况

网友A:
我做的显卡、显存、CPU全部重置了,一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显卡、显存、CPU全部重置了,一次好

大佬牛皮 看头像就知道

网友:
不掉点,直接换新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