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5cn6x主板战神kp7gz奇葩故障

楼主(2026-03-24):
主板开机正常使用,休眠后唤醒键盘就不能用,但是可以用键盘唤醒,唤醒后键盘只能fn休眠键和亮度键可以正常使用,其他按键都没有反应,换了好几个系统,还有win7系统都试过,没有用,刷了官方原装BIOS还有深海幽灵z2官方原装BIOS(系统里刷的)结果都一样,请问大神们怎么破这个故障啊,还有独显坏了,供电都拆了,核心也拆了,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A:
有些机认不到独显会自动关机

网友B:
要不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机认不到独显会自动关机

这个机子不会关机,主要就是休眠唤醒后键盘失灵,但是又可以按任意键唤醒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机认不到独显会自动关机

这个不会关机,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换个南桥试试

怀疑南桥,没有配件换

网友C:
想换键盘 不想折腾吧休眠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换键盘 不想折腾吧休眠关掉

键盘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
这种机子,一见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