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xproMACHD-WFE9Q不显示

楼主(2026-03-25):
客户拿来不显示,外接正常,订屏幕回来换上还是不显示,拆机检测
华为
Mac
不显示
Pro

网友:
顺便把阻值和电压发出来

网友:
11代吗?7.5V是公共点??

网友:
学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
华为这个升压是不是不好修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无图无点位的,只有去测量屏幕那边接口了,毕竟那边都是规范统一的。

网友:
华为这个保修好多坏的~!!!

网友:
为什么烧它呢亲。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