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蛟龙16-75挖坑

楼主(2026-03-25):
很久没冒泡了,冒个泡先,机械革命蛟龙16-75挖坑维修,拿到手的样子 ,先挖开后的样子, 搞了一天还是搞好了,补好后样子, 按摩店的CPU还是耐兆欸,这样了CPU都还是好的

网友:
挖的可以,,,,,,

网友A:
不知道这样稳不稳定,耐用性如何

网友:
这要是英特尔早挂壁了吧

网友:
还再造了电路板,用什么材料填补的?

网友:
有cpu供电或者显卡供电外挂的小板吗,本人手工不好,

网友B:
这样挖能稳定吗   打游戏温度高的情况下

网友:
请教大神:是用的什么材料来补的洞,补的太完美了,可以分享一下是什么材料,什么方法来补的吗!感谢!

网友C:
请教大神:是用的什么材料来补的洞,补的太完美 ,可以说一下使用的材料吗,有很多这种烧了的,我都是放弃了,感觉CPU保不主,但是有大师这个补洞的方法,可以测试维修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感谢!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这个不简单  厉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神:是用的什么材料来补的洞,补的太完美 ,可以说一下使用的材料吗,有很多这种烧了的,我都是放弃 ...

3秒油 迅维应该是有卖    只要把电路补好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挖能稳定吗   打游戏温度高的情况下

稳定的一马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样稳不稳定,耐用性如何

几乎不会返修

网友:
原本的电路板散热设计就不太好,这么一整更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秒油 迅维应该是有卖    只要把电路补好是没问题的

整个洞都是用三秒油来补的吗?有加了什么东西的吧!感谢!

网友:
这样的散热没做好,CPU就没那样幸运啦。

网友:
厉害啦,高手,谢谢分享,就是不晓得稳定性好不好

网友:
牛,那CPU跟楼主一样牛,这样都没坏。看到烧成这样,我都是直接放弃了。

网友:
这样u都没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