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VBIOS芯片

楼主(2026-03-25):
用普通编程器可以发现未知芯片,手动选择相应型号,可以清空也可以写入,写入再读也可以,装主板上还是不行,是不是没有写成功?

网友:
普通的编程器要用1.8V的转接板,除非编程器的说明书特意说明刷1.8V不用转接板。

网友:
这可不一定,电压也有不同的

网友:
1.8V芯片3.3v擦写,还能好了么?

网友:
809F可以直接刷啊  AMD 1.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