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MF655打印故障求助

楼主(2026-03-25):
上图
故障就是这么个情况打印出来右上角有一块空白 已经拆除转印带对调了位置清理的激光器就没有一点效果,各位大师有什么思路没是否真要换激光器。求教

网友:
感觉是进口的?

网友:
激光器清洁过了吗

网友(2026-05-16):
这么长时间了,应该修好了吧。
是不是转印组件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