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1136打印机电源板不通电

楼主(2026-03-25):
惠普机器不通电,测量300v直流高压到变压器和开关管d级无电,中间经过电阻,测量限流电阻开路了 ,场管没有问题,后级也没有测到短路,但换上后又烧开路了,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图是借的,但故障相同

网友:
应该是Q201 K4005 软击穿吧

网友:
把三极管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