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迅维CF360返修台焊取工业主板不动的问题

楼主(2026-03-26):
在“关于迅维CF360T返修台焊,取工业主板不动的问题”一帖中提到,厚主板大芯片CF360焊取不动,只要参照卓茂RF-4830返修台把下加热芯得功率改为1200W即可,我查了下其他品牌的返修台,都是下发热芯功率大于上加热芯的(见图),所以,并不是迅维的返修台垃圾,只要把下发热芯功率换成1200W即可。

网友A:
我的上下都是 1200瓦!达泰丰bga

网友:
有具体代换发热芯型号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上下都是 1200瓦!达泰丰bga

那肯定更能焊取厚主板大芯片带黑胶芯片是吗?

网友:
不是功率不够,是你的主板没有预热 要开预热160度或者170度十分钟左右 就可以按曲线正常来,当然板子后的加热时间可以适当久点

网友:
温度没达到吧    工业主板不好焊

网友:
无铅的不好做 1200W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更能焊取厚主板大芯片带黑胶芯片是吗?

当然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更能焊取厚主板大芯片带黑胶芯片是吗?

当然阿!功率大才给力

网友C:
我的CF360  上下发热芯早已经升级成1500W了,也调好了曲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CF360  上下发热芯早已经升级成1500W了,也调好了曲线

我只把下发热芯改为1200W,原来的只780W。如必要上加热芯要换很方便。
原下加热芯

新买的下加热芯

网友:
有链接吗,我的也想升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把下发热芯改为1200W,原来的只780W。如必要上加热芯要换很方便。
原下加热芯

新买的下加热芯

有链接吗?我也想升级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然阿!功率大才给力

什么型号的bga,我卓茂的用了10多年,也想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的bga,我卓茂的用了10多年,也想换

你的是卓茂586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卓茂5860吗?

5830老款

网友:
修手机重做CPPU和搬板的路过,我这台买的才2600元,没有温度曲线,探头我也不用了,温度到了撬刀伸进去,感觉融化了就撬起来,做了几十个AMD和英特尔的CPU和显卡没翻车没失手过,对温度有感觉了,什么都是浮云,温度不到就加温度,什么时候刀片能插进去了就是温度到了,修手机就是这么过来的,每把风枪都不一样,不要纠结温度,要的是感觉,感觉到了就下来了。

网友:
焊接显卡芯片下温度320,上温度260,才拆下来,但胶黑了,显卡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