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大了,烧了我一个CPU,请教机械革命无界14-7BB4U

楼主(2026-03-26):
有修这个机器的兄弟吧一,可以帮我测一下红圈的电压是不是0.75V,怕再烧,都要放弃了,但之前修好后收了钱,用了一个多星期CPU又烧了 ,真的超级麻烦,

网友:
经过再三思索,退机,幸好之前换的是测试桥,350亏了,算了,下次烧A U的机子要小心啊

网友A:
会不会是测试件质量不行,都说明是测试了。

网友B:
都是烧同一个地方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烧同一个地方 还是?

是同一个地方烧的

网友:
主要保修三个月,这样无底洞,这生意真不能做,能换板就换,不换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测试件质量不行,都说明是测试了。

不是,cpu没问题的,他用了一周才烧的,估计某个供电电路不稳定,特别红圏那个,没图纸,芯片换了也是发热挺厉害

网友:
这种内部集成MOS管的坏基本都是带走CPU或者焊盘烧糊

网友:
烧了的就是有原因的  换了很容易再烧  我是不堵客户又不承担风险

网友:
修供电最好最好还是测一下波形才稳当,否则后果严重

网友:
那一路供电的外围有问题吧,你可以买个料板把那一路供电全搬过来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设计寿命,你按原型号换件是冶标不冶本,它本身设计的电路就有问题或缺保护缺相,散热不良,物料不良等等。mos管烧的除了要加强散热更换导通电阻小点的最好,周围全套也都要换。

网友:
退机保平安,字字是真理

网友:
这亏麻了,断然不敢再换了,退了保平安

网友:
看SW的波形,是否存在严重振铃/过冲/尖峰

网友:
又学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
你就是找上一个CPU修好他 客户该给你多钱还是多钱 没有一点同情的   也不会说你的好  很现实的

网友:
大哥,还是更换主板吧!你给客户说一声让客户补差价

网友:
试过两次了,连一套供电都换了还烧的也有。短路烧U的现在都不换了,亏不起。

网友:
我碰到CPU坏 基本都不敢动  太操心了

网友:
我只给客户重植  不给换,直接告诉他换电脑  省心

网友:
打下波形安全点

网友:
有一款华为的笔记本也是上管烧了之后也容易烧CPU.你就是换了上管和CPU用不了多久也会烧。就连卖主板都说这款不做。

网友:
这个有点难受,钱在兜里就放了7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