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9000P2021H 电流开机就2.8a-3.0a 不跑马

楼主(2026-03-26):
我这有个Y9000P2021H 电流开机就2.8a-3.0a 不跳变.不跑马 .所有电压都正常.刷过bios.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那位师兄遇到过.客户说放在那几天没用就这个样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网站上的刷了.也买了个bios刷了一样的

网友:
上示波器看看

网友A:
用风枪加热一下南桥就有惊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加热一下南桥就有惊喜了

是南桥虚焊了吗师兄?

网友:
看到这种桥头大,现在网上的质量一言难尽都是好坏一起买的,全看你运气

网友:
不懂,学习中,解决了吗

网友:
插个标记,等个结果。。。

网友:
这么大电流如果都不跑,那不用看了,一定有短路了

网友:
CPU问题居多,这么大电流!

网友:
大概率u自杀了

网友:
大概率CPU问题

网友:
这机不是桥就是u,加热一下看看是不空焊

网友:
加热下桥或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