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12VCPU供电短路烧机请教

楼主(2026-03-26):
一块技嘉H110M-S2 主板,四pin 12V CPU供电短路,查了上下管都是好的,
相联的贴片和固态电容都是短路的,想烧机试下。只修过电源机,没搞过电脑主板。
特请教下,上多少伏的电压和电流来烧,12V 还是9V ,电流限制在多少。
怕越烧烧坏了,

网友:
先拆CPU才行

网友:
CPU 内存 纽扣电池我都拆下来了,直接上12V烧?

网友:
用12V 2.5A烧不出来,最后一个一个的拆,才找到的。
一个无级性小电容,废显卡上拆了一个,把所有拆下来的都又装上,电脑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