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后DISCHARGE会被拉高的原因

楼主(2026-03-26):
机器是X250il的,故障是同时接上适配器和电池,开机后DISCHARGE会被拉高,导致适配器的电被隔断,关机后又恢复正常,换过Ec和充电芯片。Extpwr信号也正常,想请教一下这个DISCHARGE是由什么信号控制的高低。
芯片
充电芯片
求助
充电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6-3-27 08:38 审核通过

网友:
BQ24760 -BOOST_MODE ISYS

网友:
你看看隔离管有没有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