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51A读了BIOS就不开机了

楼主(2026-03-27):
接到两个一模一样的主板  都是教学一体机希沃MT51A,两台故障也是一样  不触发  测IO芯片 第33脚 在按开机键时有跳变,但是不触发  想先刷一下BIOS试下,刚好旁边学校有认识的朋友  从他那边好的一体教学机上拆了主板过来,拆了BIOS芯片  读了资料  再装回去  发现这块好板也变不触发了  跟前两台有问题的板子一样  上电电流在47MA 按开机键不动。心想是不是拆装时把BIOS芯片搞坏了  于是找来一个写回去也还是一样。 请各位师兄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不触发与BIOS没有关系,还没有到读BIOS的时间,首先要去查找不触发的原因:如果是英特尔芯片组,请先查这此地方:桥的那几种模式

网友:
拨掉COMS电池先

网友:
读写bios时电压选对了吗?

网友:
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是的  先拔了主板电池才操作的

网友:
这个不会的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掉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