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同时接了两台神舟TX9-CA5DA玩游戏死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6-03-27):
  两台神舟战神TX9-CA5DA  故障不一样,一台玩游戏20分钟左右死机,有时候待机中也会死机。换内存,换CPU,换硬盘还是一样。

板号是6-71-N96K0-D03A
拆开检查看到是用MP86941,还真不用思考我就直接把CPU的五相供电管全部换了

装机测试几个小时不见有死机了。关键是第二台,我也以为这个不定时死机,也和前面一台是通病。我也把CPU供电管全部换了,故障也是一样。
     我把主板上全部电压都测量也不见有明显不对,用示波器抓也没有发现问题。但是经过我不断测试发现单用电池开机测试一直都能正常使用,还有进PE系统里也不会有问题。而且跑甜甜圈半个时也不见有死机。
    经过不断开机测试,最终意外让我发现了一次单用可调电源按开机无反应,趁机拿万用表去测主板,发现PL26这个电感电压只有0.8V输出。马上拔电源,再次开机去测试电压是1.8V。因为这个板号我没有找到图。只能用其他的参考一下

看到这个故障而且看到是用MP2940A芯片的,我突然想到一个通病案例,二话不说直接找到这个电阻,把它一换马上测试,机器连续测几个小时也正常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个脚位的电阻,多少阻值?

网友:
学习了,楼主能把换的电阻的位号说一下吗

网友:
MP2940A,芯片的28脚分压电阻,2M的。VIN_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