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x580 短路故障求助

楼主(2026-03-27):
一张华硕580 不通电的状态下 各项供电阻值正常,通电电源就保护,测量外接12V短路,过一会外接12V阻值恢复正常,mos管也没有明显阻值异常的,用热成像看 通电瞬间 最右面一列mos管发热,电容看不出异常,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短路造成的?

网友A:
最右面一列mos管旁的贴片电容每个都量一下
(通电电源就保护,测量外接12V短路,过一会外接12V阻值恢复正常)这是因为电容有电所以mos管还在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右面一列mos管旁的贴片电容每个都量一下
(通电电源就保护,测量外接12V短路,过一会外接12V阻值恢复正 ...

感谢大佬指导,最右面一列的电容都测量了,没有短路的, 这块显卡,不通电的时候,几个电压测量点阻值都是正常的,用转接板接金手指 通电 电压可以出到显存电压,核心不出,只要接上外接12V ,通电 电源就保护了,在保护的 瞬间 测量外接12V是短路的,电源保护断电后就恢复正常阻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指导,最右面一列的电容都测量了,没有短路的, 这块显卡,不通电的时候,几个电压测量点阻值都 ...

留个q我发个pdf的原理图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个q我发个pdf的原理图你参考一下

谢谢大佬,我有这个卡的原理图,就是找不到故障点。。。

网友:
你这个明显就是核心供电的MOS管短路了

网友:
电源不行吧

网友:
换过电源了

网友C:
软击穿,一路一路断开,很可能核心主供电。

网友D:
软击穿只有电压和电流上来之后,它的滤波电容就会大,电流短路。,然后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击穿,一路一路断开,很可能核心主供电。

感谢大佬指导,用转接板供电可以出到显存,核心不出,这种情况 是不是mos管被击穿了?但是在板子上打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击穿只有电压和电流上来之后,它的滤波电容就会大,电流短路。,然后保护

感谢大佬指导,这种情况是查mos管,还是电容?或是其他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