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植球效率问题

楼主(2026-03-27):
我植球的效率很低,带钢网吹老是有很多点不沾球,球都黏在钢网上下不去,我要反复吹反复吹,手动一个个点拨锡珠才能焊上,效率太低太低了,我看别人视频都是很容易就下去了啊。我到底是哪里问题,是焊油涂太多了,还是芯片基层没处理好,我也试过放在bga上带钢网吹,一样很费劲。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芯片和钢网洗干净点,焊油少一点,带网加热,有1-2个球不粘正常的

网友:
一样都是看人操作很厉害,自己都是废

网友:
0.4MM后的少抹猪油,有些顽固的不吃锡是正常的;视频里多少有表演或剪接的成分,一次性就完美的只能说有。

网友A:
植球带网吹!刮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植球带网吹!刮锡吧?

确实啊,我感觉用带网吹锡浆比用锡球效率高,稀浆成型的的好

网友:
怎么没高手指点一下,大芯片用锡浆感觉不是很靠谱,吹出来锡球总归有点不均匀的

网友B:
我都是钢网撒球后拿走,几分钟就植好球了,论坛不好发视频,你可以看看我的操作手法,基本没有剪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钢网撒球后拿走,几分钟就植好球了,论坛不好发视频,你可以看看我的操作手法,基本没有剪辑

好的,谢谢大侠,马上关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