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深海幽灵z3 air

楼主(2026-03-27):
机械革命深海幽灵z3 air  版号GM5TGFX   rev:1.1待机正常,按开机键上电到0.09,裸板待机0.02,把纽扣电池拔了自动上电到0.09,桥有点微热,我怀疑是敲坏了,量了半天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待机正常,桥供电也正常,我先刷bios试了一下不行,想着是不是桥虚焊了,先用风枪调到220度,吹了大概两三分钟,等冷却了通电电流蹭蹭的上去了,开机了,然后果断上bga重新焊接,装机测试,就是桥虚焊了,我刷bios的时候发现两年前刷过这个机器的bios,大概的想了一下好像也是桥虚焊了,这个机器我应该是遇到两台了,可能是通病,不过要量一下桥的阻值,供电没有短路的可以试试加焊桥

网友:
鸡哥通病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