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 IIL 2020通病要小心

楼主(2026-03-27):
客户送机检测5V短路,烧鸡一颗发财电容,怼掉阻值OK,美滋滋,谁知插TYPE升仙了。阻值正常了还能冒烟升仙,更换了一堆小芯片最终OK。
芯片
通病
更换

网友:
la-K321P 5V短更换了差不多10个芯片 搞显示了 用客户的屏幕会死机 用我的自己的内置屏幕不会死机定屏 。 客户屏幕也没坏 可能核显坏了 不装显卡驱动不死机。 白忙了 后面退机 .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短路后,把其它相关的电源管理芯片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