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n22c1 板号LA-M001P

楼主(2026-03-28):
压缩包是原图,不是bios。bios论坛里有,我就不备份了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再来个阻值图

网友:
看错了,以为是原理图,是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再来个阻值图

机器已经打包发走了,相同的电压对应的阻值不都差不多

网友:
打包的是原图,原图,原图,不是bios 不是图纸,不是原理图

网友:
还没遇到,收藏一下

网友B:
前,几天一台 也是这差多是这个 样折 宏碁n22c1   板号是LA 862P   CPU供电 上管击穿   换了一套上下管后    电流 到1.4A  不动  不知道是不是CPU 挂了  刷了bios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一台 也是这差多是这个 样折 宏碁n22c1   板号是LA 862P   CPU供电 上管击穿   换了一套上下管后   ...

**00开头的正方形芯片,是吧。如果是那个那就是cpu坏了。我已经修了3-4台了。反正是这个芯片挂了。就跟8690炸了一样,cpu妥妥的带走

网友:
我前一天有个和你一样的机子不过是英特尔的 CPU供电芯片烧没了   CPU凉凉了

网友:
好东西  刚好需要  先收藏一下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