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各位大佬看下这个充电口的3.3v来自哪里

楼主(2026-03-28):
机器症状是电池可以,充电器不开机,不充电,。充电口测不到3.3.这个3p3vsb究竟怎么产生?是来自en还是别的地方,不是待机3.3

网友A:
3P3VSB 就是+3.3V 待机电压,来自待机供电芯片啊。

网友:
不发机器型号,不发主板版号,就靠一张图,让人全靠猜

网友:
+3P3VSB电压应该是来自系统电路产生的+3V动力电压转换过来的待机电压,本人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3P3VSB 就是+3.3V 待机电压,来自待机供电芯片啊。

如果来自这里,单独用电池为啥可以开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3P3VSB 就是+3.3V 待机电压,来自待机供电芯片啊。

没有待机电压是不可能开机的

网友B:
这不是电压,是信号,dell的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通讯完确实能量到3v,修出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电压,是信号,dell的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通讯完确实能量到3v,修出来就ok了

那这样的有什么维修思路啊,?请教大佬

网友:
整体图纸。感谢各位同行交流

网友:
反正是待机电压的子电压

网友:
看不懂。只有大神能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