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DDR4的内存复位信号

楼主(2026-03-28):
DDR4的内存复位信号在哪个脚测:相关问题分析
DDR4 内存的复位信号为 RESET_n(低电平有效),在标准 288-pin DDR4 DIMM(台式机内存)上,测量位置如下:

一、标准 288-pin DDR4 DIMM(UDIMM/RDIMM/LRDIMM)
  • 引脚号:Pin 62(正面)
  • 信号名:RESET_n
  • 功能:异步复位,低电平有效;正常工作时需保持高电平

二、DDR4 SO-DIMM(笔记本内存,260-pin)
  • 引脚号:Pin 134(正面)
  • 信号名:EVENT_n / RESET_n(部分规格书标注为 EVENT_n,功能为复位)

三、测量要点
  • 信号特性:RESET_n 为 CMOS 电平,低电平(<0.2×VDD)有效,高电平(> 0.8×VDD)无效。
  • 上电时序:上电后 RESET_n 需保持低电平至少 tPW_RESET(通常 ≥ 100ns),释放后需等待 tXPR(通常 ≥ 500ns)才能发送命令。
  • 测量位置:在内存插槽 Pin 62 或内存颗粒对应 RESET_n 引脚测量。
兄弟直接拿走!

网友A:
看了X470的点位,62脚叫D4-B-ACT,是直接进CPU的,我的华擎62有1.2V,58脚有0.6V好像都不太对,现在就是供电基本都有,桥和CPU可以正常发热,就是不亮。BIOS更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X470的点位,62脚叫D4-B-ACT,是直接进CPU的,我的华擎62有1.2V,58脚有0.6V好像都不太对,现在就是供 ...

我告诉过你,台式机DDR4的复位是58脚,电压1.2V!他说是62脚是复位,这个是错误的!!!你可以请教论坛中的月饼,让他来告诉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过你,台式机DDR4的复位是58脚,电压1.2V!他说是62脚是复位,这个是错误的!!!你可以请教论坛中 ...

谢谢大哥回复,我看点位好像,这个信号直接是进CPU的,没有其他参与,我现在这个点是0.6V,难道说座子有问题?四个槽全试过,没有思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哥回复,我看点位好像,这个信号直接是进CPU的,没有其他参与,我现在这个点是0.6V,难道说座子有 ...

维修要按时序查,你只纠结内存复位是没有用的,参考月饼给出的时序,按时序一步一步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9400-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维修要按时序查,你只纠结内存复位是没有用的,参考月饼给出的时序,按时序一步一步测。https://www.chin ...

把能测的都测了
pcie 时钟 0.45
PCIE复位3.26
LPC_RST_L 2.5
PWR_BTN_L 3.3
SLP_S5_L3.4
SLP_S3_L3.4
VDDCR_CPU0.97
PWR_GOOD3.25
PCIE_RST_LPERST3.4
1.05V_PROM_S51.04
VPPM2.5
VDDP_PHASE0.92
+1.8VSB1.79

网友:
LPC_RST_L 2.5        这个是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能测的都测了
pcie 时钟 0.45
PCIE复位3.26

LPC_RST_L 2.5        这个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LPC_RST_L 2.5        这个是3.3V

LPC_RST#是2.5,

LPC_RST_L 重新测了是3.4,发现一个新问题,不接CPU供电不会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