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华硕580不通电

楼主(2026-03-28):
上面有有个兄弟问,
看看
逐相隔离供电
断开除 12V 外所有供电,用可调电源设1-2V/1A上电,用热成像找最右侧发热 MOS 管(通常是某相上管)。
断电后,单独测量该相 12V 输入端到输出端的阻值:正常应在几十至几百欧姆;若接近 0Ω,确认是该相上管击穿。
快速替换上管
拆下发热相的上管(多为 N 沟道,型号如 QN3103 等),更换同规格新管。
换好后重新测 12V 阻值,若恢复正常,低电压上电验证无保护即可。
排查驱动 IC 与后级
若换管仍短路,测该相栅极 G 极驱动波形(正常应有 PWM 脉冲);波形异常则更换驱动 IC。
测显存 / 核心供电对地阻值(正常应较高);若偏低,可能是后级芯片软击穿,需进一步排查
我遇到最多的就这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