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神州笔记本升级显存的问题

楼主(2026-03-29):
神州TX9。版号6-71-N96K0-D02。原机是8G显存。现在想改16G显存。但图纸上没有16G的显存设置。
如下图。

图上只有8G的显存设置,这要怎么改。

网友:
一个一个试。。。16G想改32G也没表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GN21   40系显卡的不知到你的是30还是40,你试试

机器是3070显卡。只有一个个的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