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R5内存的大神。

楼主(2026-03-29):
DDR5内存短路了,我拆了 恢复了。现在不确定电容参数,想补一个,求助大神解惑。

网友:
如果不知道容量,就找大小一样的

网友:
这种电源滤波的电容少一颗其实问题也不是很大。

网友:
22uf的电容

网友:
22uf的电容

23358532335854 22uf的电容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滤波电容随便安一个一样大的就行

网友A:
不知道多大的感觉应该是滤波用的吧,这里有一个别人测量的电压图可参考

网友B:
最少6.3V吧 。容量不知道,这点位应该是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多大的感觉应该是滤波用的吧,这里有一个别人测量的电压图可参考

确实是滤波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少6.3V吧 。容量不知道,这点位应该是5V吧?

拆另外一个量容值后,再找个同容值的不晓得行不行。

网友:
笔记本的我以前随便换了一个电容没啥问题 台式不晓得 行不行

网友:
个头一样就行

网友:
这个要判断是不是电容,很容易的,如果是电路上的,一般是一端接地,一端不接地,借助同电路一般也可以排查!,如果的供电芯片出来的,就注意是不是自举电容,耦合电容,旁路电容!按你图片看有没有一端是不是芯片出来的,,看看这个芯片型号,查芯片图纸,也可以查的到

网友:
滤波电容,你用的话,不装也问题不大啊。

网友:
电容基本上换大小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网友:
随便耐压差不多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