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N21X6X4X2改16G显存

楼主(2026-03-29):
GN21X6X4X2改16G显存

网友A:
大哥,你经过实战没有?拿个表出来虾扯蛋,表上面的,你真的看懂了没有,表上面的都是8GB的方案好吗,再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显存厂家出过单颗4GB的显存芯片,要是厂家造出来,早就有无数的人,都在改 40 50 系列的显存扩容了,有一些台式40 50系 显存扩容,是换的定制PCB,PCB两面都装上显存,以此来提高显存的数量,达到更大容量,但是单颗显存的容量还是2G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经过实战没有?拿个表出来虾扯蛋,表上面的,你真的看懂了没有,表上面的都是8GB的方案好吗,再说 ...

你说的很对,下次别说了,说话要带脑子,打错字,标错不是很正常的事,别揪着别人的错误显着你了
你没见过显存空焊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很对,下次别说了,说话要带脑子,打错字,标错不是很正常的事,别揪着别人的错误显着你了
你没见 ...

我没说你什么,你说显存空焊位,4050 4060 4070是通用的,4050 装的是6G显存,空一个显存焊盘位,4060 4070 装的都是8G显存,4个焊盘都装上显存了,4060和4070区别在晶体大小,核心多少不一样而已,这几种方案,我都实战过,确定没问题的,4080  4090 都有8个显存焊盘,4080只安装了6个显存,显存容量是12GB , 4090安装了8个显存,显存容量是16GB,实际上4080和4090是通用的,核心大小 布局完全一样,如果要将4080升级到4090是完全可以的,就看舍不舍得出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