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321P PD 玻璃芯片烧毁引起5V短路 损坏芯片一览

楼主(2026-03-29):
LA-K321P PD 玻璃芯片烧毁引起5V短路 损坏芯片一览

la-k321p损坏芯片列表
------------
UT1    PD协议 TPS65994AD
UC5    双路电压开关TPS22966DPUR
U10    双路电压开关TPS22966DPUR
PU251   2.5V  RT9059GQW_WDFN10_
PUM1   1.2V  RT8207PGQW_WQFN20
U9      USB5V  G524B2T11U_SOT23-5
U7   关机USB充电SN1702001RTER_QFN16
UA1    audio    ALC3287-CG_M_QFN48
PU501  5VALW  SY8270CTMC_QFN13
U13    1.8VS    EM5201V_DFN8_3X3
------------
修了过后最好建议用圆孔的适配器 顺便给客户换个DC头 打个孔。

网友A:
这机器大多修到最后是CPU挂了。

也还好,7~8成可以修好吧。3成左右U坏。可能是我运气好。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大多修到最后是CPU挂了。

也还好,7~8成可以修好吧。3成左右U坏。可能是我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