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逼维修记之NM-D431 电池异常255%电量维修

楼主(2026-03-29):
接到一台朋友丢过来的联想YOGA,板号NM-D431 故障为电池电量显示255%,电池。不充电也不放电

朋友已经把前期工作做好一轮了,更换过EC,副EC,和充电芯片,以及几个mos管,到手之前我以为是某组信号线除了问题,研究了一下发现,耶,不太对哦,感觉ec/充电芯片,以及中间的总线并没有什么异常,没得漏捡哦,

接上电池,示波器抓了一下smb总线,一条直线,

,难道是电池挂了?
于是抬出来一块代用电池,寻思试一下,果然,SMB总线出来了漂亮的数据读取波形,但是看电流感觉哪哪都不对,进了系统看了一下,电池正常放电 但是不充电,耶,还有第二关,

测了一下发现隔离管有一颗疑似软击穿,更换后,进系统后发现正常充电,但是充电功率只有500毫安,也就是充满得一年,md,还有第三关

充电功率异常咋办呢,打开图纸充电芯片位置,直奔检流电阻,一打,果然变质了,果断更换后,充电功率也正常了,息屏已经干到40w

到此理论上故障已经解决完毕 但是复盘一下
朋友发给我之前已经换过电池,但是换了还是显示电量255%,那么为什么我换了个电池就能认到电量呢?
于是我掏出来原机电池,用电池标称的充电电压,电了一会这货,再上机,耶,旧电池电一下也是好的,可以正常识别充电,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
本次维修主要故障点为2个,第一 最开始的故障应该就是隔离管软穿导致不充电,第二,不充电导致电池饿死,而后导致ec读取不到数据,系统显示255%,但是接机的时候很容易被电池255%误导,隔离管又没完全击穿,不仔细测量的情况下,很容易死磕smb和ec
而朋友买的新电池,刚好在运输模式,锁死的状态,需要主板能充电激活一下,巧了,这主板不能充电,

散会!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厉害,这不叫菜鸟了

网友:
软击穿还有多少二极体值?

网友:
高手,学习了,遇到了好处理

网友:
好经验得多学习学习

网友:
系统桌面能够看到电池充电标志第一时间要排除ec 当然smb总线到ec之间开路也会引起此故障。

网友:
这他么是掏鸟老手可不是个菜鸟

网友:
谁不知道科技刘~

网友:
思路清晰,直奔要害

网友:
这确实是高手

网友:
TYPE-C的有的设计都没隔离管,又容易坏

网友:
太厉害了 我遇到这种问题都无从下手

网友(2026-05-02):
我感觉初始故障应该是检流电阻那的事,其他都是人为搞出来的

网友:
通透 维修经验丰富,技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