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310uv 上电到0.14.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6-03-30):
上电到0.14,除了+VCCCORE +VCCSA +1.0VSUSO=0V,其它供电都正常
三个电压没出来,先修哪一个?
+1.0VSUSO电感阻值20
+VCCSA电感阻值5
+VCCCORE 电感阻值4

--------------------------------
查+1.0suso pu8302 芯片是APW6001

供电和开启都有了。就是不发出来 。电感阻值也有20

网友:
svid波形有吗

网友:
应该是所有电压都没有开启吧。信号方面的问题不好搞了。

网友:
U先打阻值看看多少

网友:
谢谢分享太精彩了

网友:
u有没有短

网友:
没有短没有短

网友:
一般CPU容易坏

网友A:
肯定先修+1.0VSUS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先修+1.0VSUSO

芯片是APW6001,供电和开启都有了。就是不发出来 。电感阻值也有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