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 B150M D3V主板重启反复

楼主(2026-03-30):
手中两块技嘉B150M D3V 1.0版的主板。故障上电重启反复。根据时序测了一遍,除CPU,集显电压,其它电压都有。IO发出的syS pwrok没有。VCCST PWRGD没有.IO的电压检测脚除了没有CPU和集显供电,其他都正常。BIOS刷过几个,一样不跑马。求高手帮我理下IO时序,收到什么发出什么?感谢

网友:
我准备先换个CPU,不行就换IO了。这个技嘉的板子电路太不严谨了,偷工减料严重啊,根本不按INTEL标准时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