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黑胶长条12代cpu容易变形

楼主(2026-03-30):
联想黑胶长条12代cpu容易变形,经过一年现在终于可以熟练的打上去。不变形。变形u直球好一般都是拱形的。加热台先加热拉直。放到主板上直接干就可以焊接好了。你们是怎么打长条cpu呢?我就是这种方法。感觉成功率还行。很少有打两次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一次成功。现在已经做了100来次了。

网友A:
大师,你好!请教一下十二代U上BGA返修台一些部聚和技巧,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师,你好!请教一下十二代U上BGA返修台一些部聚和技巧,谢谢!

不是大师哦 咨询下罗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大师哦 咨询下罗总吧。

请教怎么加热拉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