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c i7 d3蓝屏

楼主(2026-03-30):
笔记本是神舟I7第4代CPU。一:不能触发开机,修了pu4。可以触发开机了。

二:偶尔花屏死机了。温控电阻r368两端电压差很大,发现这个电阻变很大了,地方太小不好换电阻,直接短接了。温控信号传输没有问题了。
三:改了温控q5,1-6,3-4脚直连。花屏现象没有解决。
四:测量到pq1,发现它坏了,已拆除pq1,把pj1连锡。花屏现象彻底解决。

五:独显不能使用,一屏蔽核显,就黑屏。独显核显都不屏蔽,用cpuz看独显发现不正常。测量主板电感对地值都正常。1642芯片8脚稳定2v,6脚有时候正常,有时候1.5v跳变0v。dGPU_PWR_EN#为低电平时pq14正常,pq13的1 2 3脚有时候正常,有时候1.09v有时候0.64v。蓝屏后dGPU_PWR_EN#为高,pq13 1 2 3脚是0.64v不是0v。只屏蔽独显后,显卡电感电压都正常了,但是还是一模一样2小时左右风扇狂转几分钟后蓝屏(一开始0x0000003B,后面是0x0000008E,最后是0x00000019)。现在搞不懂是独显供电问题还是独显的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让dGPU_PWR_EN#信号一直为高?有没有大神可以分享一下k610c I7 D3的屏蔽独显的BIOS?下载了很多bios工具都不能打开u27的bios。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下载分

4代主板的独显,可以直接断掉耦合,看蓝屏提示是物理内存 检测,可以换内存试试

网友:
换了另一个内存条还是蓝屏显示0×0000003b。把pq12的d和s短接后,独显电感电压0.15v左右,1分钟后风扇狂转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