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321P的12V5V短路

楼主(2026-03-31):
LA-K321P的PU501烧爆炸了,炸掉了一大半尸体,铜箔也烧了个大坑,测引脚,12V、5V短路,按一般5V短路烧的元件拆了UA1、U10、U9、UC5、玻璃芯片UT1,结果发现只有U9的5V引脚短路,其他的都没有短路,但是测PU501的12V、5V引脚还是短路,只是电阻略大了点。然后焊开PJ501,12V引脚还是短路,但是PJ501的入口端+12.6VB阻值恢复正常,由此看来属于PU501处的板间铜箔短路了。各位论坛大师帮分析分析是不是板间短路了呢?板间短路还能修复不?

网友:
中间坏了,没办法,挖一下

网友:
先刮骨疗伤吧

网友:
虽然看起来希望不大,不过我们做维修的就和医生一样,都是会尽全力抢救嘛

网友:
考验外科手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