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16PRO-74700 BM5235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6-03-31):
  接机 机械革命16PRO-74700  BM5235电流到0.8不动了, 电流没有跳变,测试主板电压,独显和显存供电都没有,现在不确定这个机器是先跑码后出独显电压,还是先有独显的电压再跑码,测试了独显开机信号,没有电压,没有维修的思路了,求助大家,有图纸或者点位也可以,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可以大概说一下,是哪几款吗,修这样的机器,确实经验不足,我参考一下,感谢!

我已经告诉你了,找我就行,你要的都有

网友B:
正常情况下独显供电不影响跑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独显供电不影响跑马

AMD不一定,华硕有几款就是要独显电压出来,CPU电压才出来

网友:
过内存 跑码才出显卡供电

网友:
干一把CPU???????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MD不一定,华硕有几款就是要独显电压出来,CPU电压才出来

大神:可以大概说一下,是哪几款吗,修这样的机器,确实经验不足,我参考一下,感谢!

我已经告诉你了,找我就行,你要的都有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通病R9的cpu故障,这种公模的机器散热单薄温度高,cpu挂的居多

网友:
先重做CPU再说

网友:
找我,通病,秒杀

网友:
私信我就行了

网友:
难道是通病?我也碰到同型号同故障的,重植不行。因为没有图纸,实在找不到故障点,就报给了客户换CPU 的价格,结果客户没有同意更换。

网友:
RE: 机械革命16PRO-74700 BM5235不跑码维修OK

重置CPU后终于亮机,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导!
在这里还有一个机器也是没有独显的供电,机器不跑码,版号X411UA,CPU供电是有的,没有集显供电, 电流0.26,我也屏蔽了板载的内存,还有一样的不跑码,这个机器是不是也必须要有独显的供电后才可以跑码哦,我测试了独显的开启电压为0,我分别改了独显和独显显存的供电开启后供电都是可以出来的,但是还是不跑码的,有大神可以看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大师是哪里的问题呢我这有台电流也是0.8左右

网友:
这个U挂了

网友:
有没有看认为故障,尤其是bios的 附近

网友:
这个CPU出问题的确实多

网友:
真的是U问题?

网友:
高手  路过  进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