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6暗屏维修后出现的故障

楼主(2026-03-31):
        如题,拆机看到屏接口的背光供电相连的小电感烧开路了,通病二极管和电容都没有坏,阻值接屏也有480左右,短接了小电感,拆了两颗通病电容,开机用了半天时间后又暗屏了,再次拆机电池放电后又好了,之后不久再次暗屏;此故障是需要补上电容,还是要二极管、升压大电感一套换?(此机有两组二极管和升压电感);还有是否背光灯漏电导致的烧小电感?

网友:
谢谢分享!!!1本质还是电容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