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打印机4521hs,换上46

楼主(2026-03-31):
三星打印机4521hs,换上4621ns主板后,
手机
连接无线打印正常,电脑无线连接,打印设置默认600*600分辨率,无法更改。usb连接,需要换驱动程序,设置里面有1200*1200分辨率选项。刷机刷4321ns固件,还是一样的问题,不折腾了,能用就行。偶尔定影组件卡纸
手机
电脑
刷机
三星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6-4-1 08:34 审核通过

网友:
后来发现是驱动安装的两个不同的版本。删除了一个驱动后,就正常了,扫描,复印,打印都正常。4521hs换主板,能升级为4321ns,4521ns。使用扫描功能,需要单独安装扫描驱动,和桌面扫描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