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返修台植珠非常好

楼主(2026-03-31):
以前用热风枪植珠,总是焊不好,不是被吹偏就是锡珠没熔化透焊不牢固,总之就是火候难把握,现在用返修台上下加热非常方便,有铅就用有铅得焊接曲线,然后放上去点启动即可不用自己管。

网友:
焊这个还值得开下BGA,植珠不是几秒钟的事

网友A:
热风枪吹一下不是很方便的事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一下不是很方便的事嘛

我是用锡珠植球,以前用热风枪吹总是搞不好,主要是有部分球沾不牢应该是热风不均匀温度没达到。感觉还是这个方便。

网友:
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这是个好法子  试试看

网友:
高射炮打蚊子……。

网友:
有必要吗 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锡珠植球,以前用热风枪吹总是搞不好,主要是有部分球沾不牢应该是热风不均匀温度没达到。感觉还是这个方便。

效率怎么样??好用吗?

网友:
你不知道恒温铁板烧??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搞个小的还方便

网友:
整成这样了

网友:
扔加热台铁板烧也行

网友C:
这个植球成本太高了,还是热风枪成本低点,好处就是对身体好点,没有焊油的味道,但是没有看着加热,有的锡球应该还是会跑的吧,没有百分百的不会跑的!

网友:
俺用铁板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植球成本太高了,还是热风枪成本低点,好处就是对身体好点,没有焊油的味道,但是没有看着加热,有的锡 ...

嗯,确实人离开得比较远对身体好点。不会跑偏,我用钢网摆锡珠总是有些偏离的,但是焊好后都归位了,也只是涂了薄薄一层焊膏。风量共10档调的2档。

网友:
这个风力没那样大,应该也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在我这植这么黄是不及格的,你温度高了

网友:
有啥仗啥,只要效果好就值得提倡。

网友:
那为什么不用加热台

网友:
如果用的不多这倒是个好方法,多的话还是得买专业的工具,省事

网友:
还不够电费  BGA损耗的

网友:
这个不是应该用小型回流焊箱方便点嘛,比铁板烧省电,曲线数据自己添加修改。T962这种又不是那么贵。javascript:;

网友:
小心BGA厂家追杀你!

网友:
苦逼菜鸟在此羡幕一下!看看能不能弄个二手的。

网友D:
没搞过这样做的,大佬们这办法真的好吗?

完全没必要吧,热风枪就能搞定,还更快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0:49

网友:
难搞啊,现在芯片维修收不上价格了。

网友:
其实可以买个加热台,再买好摸具。放到加热台,调好温度,自动融化。之前我也用风枪吹。很慢,有时候还费时。如果感兴趣可以私聊一下,看我咋搞。

网友:
用珠子或锡浆都很快的

网友:
这个办法可行。。。

网友:
怎么方便怎么搞就是了,哪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网友:
你用热板烧更好

网友:
没必要 感觉都是在浪费时间  风枪几下就搞好

网友:
感谢分享,可以收藏了

网友:
买了个铁板烧,还是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搞过这样做的,大佬们这办法真的好吗?

完全没必要吧,热风枪就能搞定,还更快

网友:
到现在没用过返修台

网友:
这个成本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