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9082HC N18开卡提示8817错误

楼主(2026-04-01):
SY9082HC  N18的,在迅维网和量产部落都下载了,下载了好几个版本的开卡工具,就是不行,到87%就提示8817错误,不知道是啥设置问题还是啥问题,固态硬盘是金泰克的256G的。

网友A:
这个开卡工具用的是win7 还是win10 , 我觉得基本上开卡系统win7兼容性高,你试一下

我就是用win7开卡的,怎么弄都不行,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卡工具用的是win7 还是win10 , 我觉得基本上开卡系统win7兼容性高,你试一下

我就是用win7开卡的,怎么弄都不行,

网友:
是不是坏块太多了,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坏块太多了导致写不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