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安卓fastboot模式刷机出现status read failed (too many links)解决方法

楼主(2026-04-01):
安卓手机可以在fastboot模式刷机
比如刷写boot.img 刷写recovery.img
当然
刷机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在fastboot模式刷写boot.img或者刷写recovery.img文件时
出现status read failed (too many links)这个错误提示
出现status read failed (too many links)这个错误原因重点就是usb线有问题 不能良好的传输数据
所以 首先测试usb线能不能传输几百mb或者更大的文件
如果usb线不能良好的传输文件就会出现status read failed (too many links)这个错误提示
更换更好的usb线再刷写img文件

重点说明 如果确认boot.img文件没有任何问题 recovery.img文件也没有任何问题
usb线也没有问题
依然出现一系列错误各种错误无法刷入手机分区 这就需要重新安装电脑windows系统了
也就是安装原版纯净的windows系统 再刷写boot.img和recovery.img
有些电脑windows系统无法执行刷写命令 会一直卡住 重新安装原版纯净的windows系统就可以了

另外
下载了boot.img文件或者下载了recovery.img文件后
不要着急刷入手机分区
首先测试下载的boot.img或者下载的recovery.img有没有问题
如何测试
手机进入fastboot模式
下载adb工具
把下载的boot.img或者下载的recovery.img复制到adb文件夹
输入命令
fastboot boot boot.img
按确定
手机只是加载boot.img文件自动启动 但boot.img不会真正写入手机分区
如果能够启动到安卓系统 说明下载的boot.img没有问题 适配你的手机当前安卓系统
注意是适配当前安卓系统 不是适合所有版本的安卓系统 比如安卓7的boot.img无法在安卓9系统使用

如果输入命令fastboot boot boot.img后
手机重启时卡住 或者无法启动安卓系统 都说明boot.img不适配当前安卓系统
这个boot.img不要使用 删除
输入命令
fastboot boot recovery.img
按确定
手机只是加载recovery.img文件自动启动 但recovery.img不会真正写入手机分区
如果能够启动到recovery恢复模式 说明下载的recovery.img没有问题 适配你的手机
但注意 不同版本的recovery.img也会有不同的功能或者一些问题或者局限性或者适配的安卓系统 所以最好把recovery.img更新到最新版本

如果输入命令fastboot boot recovery.img后
手机重启时卡住 或者无法启动到recovery恢复模式 都说明recovery.img不适配你的手机
这个recovery.img不要使用 删除
确定boot.img或者recovery.img没有问题后
输入命令
fastboot flash boot boot.img
按确定 真正刷写boot.img到手机boot分区

输入命令
fastboot flash recovery recovery.img
按确定 真正刷写recovery.img到手机recovery分区
输入命令
fastboot reboot
按确定 自动重启到安卓系统

输入命令
fastboot reboot-recovery
或者
fastboot reboot recovery
按确定 自动重启到recovery恢复模式

网友:
fastboot模式使用flash命令刷写文件 出现各种错误 基本都是usb线有问题 比如read错误write错误 sending错误等等 更换更好的usb线就可以了

网友A:
学习了 真是太好的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真是太好的知识了